求助!戴尔电源

楼主(2020-08-29):
戴尔辅助电源是TNY280,最初问题是没开机5V电压,后来更换了TNY280,和一个4脚的5欧电阻后有5伏开机电压和5伏待机电压,以为修好了,启动电源(有串100W灯泡),马上烧了TNY280,再换一个,也烧了,刚好有一个同款的电源,检查了前级电路各个原件,都没问题,现在求大神维修思路!主芯片是CM6800

网友A:
把它周围的电容全换了(特别是绿色的那个感觉--垃圾货),固定胶去除掉,再认真检查下附近的电阻,二极管

网友:
CM6800是PFC电路芯片,是把300V升到380V,副电源通电就烧看吸收回路,还有就是变压器。CM6800要5V正常后,短接绿线才工作

网友:
楼主不串100W灯泡试一试......

网友B:
尖峰吸怍电路看一下。那个非常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它周围的电容全换了(特别是绿色的那个感觉--垃圾货),固定胶去除掉,再认真检查下附近的电阻,二极管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尖峰吸怍电路看一下。那个非常重要。。。。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后级短路了。

网友C:
淘宝上很多TNY电源芯片是假货,建议上机前对照好的打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有何新进展吗?...............

网友:
注意tny280的质量问题

网友:
期待楼主问题解决,并更新结果!

网友:
有没有修好啊?

网友:
有没有修好啊?共享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很多TNY电源芯片是假货,建议上机前对照好的打阻值

电源芯片假货怎么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芯片假货怎么将?

现在淘宝上假芯片挺多的,我就买到过假的mos管,测量好的,上机通电就短路了。后来重新找了一家换上好了。

网友:
神逻辑。后级短路炸高压驱动芯片?PI的芯片有那么水吗?
这个芯片不容易烧坏的。主要查vcc供电,变压器和rc吸收回路。外围好像也没有几个器件。dell的大部分是光宝,台达,联德之类台系大厂代工的。产品和材料经得住考验的。

网友(2020-10-05):
应该是cm6800这个芯片有故障因为用这个芯片的电源挺奇特的如果这个芯片有问题会伴随有12v电压下降或者高压电容鼓涨或者其它问题,这待机芯片炸也是有可能是这个芯片导致的可以尝试更换一个新的上去记得不要装错型号尾数也要对应,还有要检查这个tny280工作的旁路二极管和电阻电容这些好像有些二极管有软击穿故障要小心了。

网友:
保险丝不断吗?奇怪,
查tny280周边电路,前级短路了,一个一个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