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502 背光芯片LP8548的 ISNS_LCDBKLT_P信号导致无背光。

楼主(2020-08-30):
机型:Apple MacBook Pro A1502。
主板型号:820-4924-A.

客户叙述问题:进水,无背光。
检测:通电开机,有声音,电源灯亮,外接有显示。能进U盘系统。键盘测试正常,能充电,放电。内接有显示,无背光。

        如图, 测量Q7700没有输出。U7700的Pin11信号BKLT_SD为高电平,导致Q7700不导通。经查,U7700(LP8548)处腐蚀严重,清理,故障依旧。
        这个主板的背光芯片U7700采用了LP8548,不同于LP8550。加焊U7700,故障依旧。换料板LP8548,故障依旧。短接Q7700的Pin4,5,PPVIN_S0SW_LCDBKLT电压过去了,但没有产生高压。
         测量意外发现U7700的Pin9, 10,与R7700连线断路。检查发现U7700附近的测量点腐蚀掉点,估计连线也断了,导致ISNS_LCDBKLT_P和ISNS_LCDBKLT_N信号没有进芯片。

        两根线极细,艰难地补好两根线,焊好U7700,装机通电,背光亮了。

         PPVOUT_S0_LCDBKLT电压正常应为38.7V。
         ISNS_LCDBKLT_P和ISNS_LCDBKLT_N可能是电流检测信号,估计芯片内部设计了一个与非门,同时高电平,使Pin11得到低电平,开通Q7700。

        感觉有点用,请加点分!!

网友:
ISEN ,ISENSE,电流检测脚,如果断线 短路,电阻有变值,都会引起该芯片无电压输出。。。。

网友:
进水的供电线和过孔得优先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