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15-3568

楼主(2020-08-30):
这个机子开机正常,就是只要一强制断电bios时间就初始化了,bios电池没问题,正常关机再拔电也没事,开着机的时候拔电就不行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2020-10-05):
我今天 也遇到一个跟你一样的问题、RTC 电路的 三极管 二极管跟电阻都换了、还是不行、你发没发现待机偏高啊?我的待机时0.080 80ma 感觉像是桥、也就是cpu了!

网友A:
楼主的修没修好啊? 你的战况如何了?最后解决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修没修好啊? 你的战况如何了?最后解决没?

没解决,客户取走了

网友(2020-12-17):
跟我修的机器一样,来的时候无待机,刚开始以为是公共点13v 左右不正常,这个是正常的,实测是无3/5v  是输出电压反馈脚断线 造成芯片输出保护了. 其次发现机器有时候待机偏高一点,就不开机, 大部分的时候机器可以开机,昨天放了一晚上 早上来触发就不开机,触发不开机的时候电流 0.023 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