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i2481fxh 花屏闪屏维修求救

楼主(2020-08-30):
接到一台AOC i2481fxh 下半部花屏 伴闪屏,用好的驱动板测试故障相同,拆开屏发现SW5099B发烫VGH电压从12V和5V之间变化,更换SW5099B(淘宝购买)后灰屏 VGH只有5V  ,以为是没有换好重装一样,在装回原机SW5099B故障恢复到闪屏花屏。VGH又变成12V到5V之间变化。求维修思路!或者说有没有通病。是本来的边板有故障还是屏的TAB坏了。

网友A(2020-10-31):
四边边框往后推

网友(2020-08-31):
继续换芯片看看

网友:
芯片又买了两个拆机的换上去和原来的芯片故障一致,估计tab坏了...亏了,换上现在买的芯片VGH电压在25到30V变动,下半部分有重影  闪屏,把VGH供电的电容去掉电源芯片旧不发热了  但是花屏

网友:
最后确定是TAB坏的  LG的屏 ....................

网友:
屏短路了

网友A(2020-10-29):
怎样坼内屏?

网友(2021-03-11):
今天也遇到一台,每隔20秒左右就闪一次,楼主你乍解决的

网友:
我的没用修好哦 ,目前还丢在那里的 如果有曲线救屏的方法请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