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优派1916电源板

楼主(2020-08-30):
10几年前的优派1916显示器,电源板dac-19m005电源板烧了这一部分,请问哪位大神知道这几个二级管的型号和开关管的型号吗?虽然买一个板才20几元,但是自己在学维修,想修一修练手。

网友A:
开关管上写gk2dl  v6网上找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上写gk2dl  v6网上找不到。

最上面一行印的何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上面一行印的何字?....

最上面的看不清楚,pank**dzfp?  最下是CHN  723

网友:
修电源板。勇气可嘉! 做好保护。。。。。

网友C:
刚好有这个板子   上管Q102 型号 P6NK60ZFP
下面2个 D102  SBT10016  (100v 16A)D103   SBT15010(150V10A)

网友:
就是一个普通的电源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好有这个板子   上管Q102 型号 P6NK60ZFP
下面2个 D102  SBT10016  (100v 16A)D103   SBT15010(15 ...

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好有这个板子   上管Q102 型号 P6NK60ZFP
下面2个 D102  SBT10016  (100v 16A)D103   SBT15010(15 ...

还想请教一下,电源芯片CPU周围的稳压二级管和二级管的型号是哪种呢?d106,zd101,zd103,d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