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断线导致的dag35dmb不触发

楼主(2020-08-30):
惠普tpn-q173不触发 昨天发帖后发下载
发现直接短接ec脚位可以触发
直接飞线到开关脚,完美解决
不触发

网友:
发错位置了吧!没图啊。

网友:
还能碰到这种故障

网友:
楼主 我想问一下 这个机器是按开关触发以后有3V5V还是插电都有35v呢 我这也有个不触发的 主板排线接口有腐蚀 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清理以后还是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