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通病捡钱图一那个黑色的插

楼主(2020-08-30):
dell通病捡钱
图一那个黑色的插头松了,重新装上就行了,最好用胶加固下

网友A:
楼主故障现象是何情况?...........

网友B:
嗯,记住了下次用502或AB胶给它黏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故障现象是何情况?...........

不触发,开机没有反应,线松动了

网友C:
你把咱们的秘密泄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咱们的秘密泄露了

网上早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记住了下次用502或AB胶给它黏上

可以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