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z460开机一会就掉电

楼主(2020-08-30):
    求救z460开机一会就掉电。是哪坏了。谢谢了。

网友:
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

网友:
      联想Z460 版号:LA-5751P 开机进系统后十几秒钟就掉电,播放视频更是掉电快,掉电后,U4的D极+3VALW还有3.3V电压,S极0V,请师傅指点。

网友:
联想Z460 版号:LA-5751P 开机进系统后十几秒钟就掉电,播放视频更是掉电快,掉电后,U4的D极+3VALW还有3.3V电压,S极0V。求教老师。

网友:
           修好了。烘了南桥,就不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