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261wA 电源IC没有供电电压 请问应该怎样排查

楼主(2020-08-30):
开关管击穿短路、保险熔断。换完保险和开关管以后直流300V高压有电压。但是给电源IC6脚的供电电压0伏。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怎样维修呢。初学者有些地方描述的不清还请各位大神见谅。

网友A:
电源板我一直都换。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我一直都换。不贵。

以前维修也是直接换板,但是一直是不知道里面的原理想通过实践学习学习

网友B:
查查启动电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查启动电阻啊

请问启动电阻是哪边呢,初学者不太懂,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