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优派VX3203S 换灯珠

楼主(2020-08-30):
优派VX3203S    32寸,LED背光坏。

灯条为3串,每串9颗粒。个别灯珠已经烧坏。

换的散装珠子,材料来源:山东华兴
3V,27颗粒,升压3x27=81V
原装灯条80元。弄低成本的边角料 :散切珠子
0.49一颗,成本¥13.23元
电源板改着嫌麻烦,也换掉。

电源板 淘宝小体积 12V5V板。
恒流板为升压型 ,输出15-88V自适应。

电路板直接用透明免钉胶粘贴上去。
简单粗暴

灯珠测试全亮。

扣上偏光片,液晶面板。

网友A:
屏没有满。看着不舒服。。请摆满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没有满。看着不舒服。。请摆满它。。。。

右边那个空位,是用来找鼠标指针的。
不然眼花,鼠标都得找半天

网友:
楼主太有耐心了

网友B:
我最大换过个55寸,一下午时间,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大换过个55寸,一下午时间,累啊

确实费时间。
这个我换了2周。
拆开,测试灯条,2个小时。
然后定灯珠和恒流板,3天。
期间比较忙,每天空闲时间,串联几颗珠子。
时间跨度太久,螺丝钉全部丢光。
不知道扔哪里去了。又去五金店,配齐了螺钉。
明天给客户送过去。

网友:
免钉胶遇到灯条的高温会融化,你的灯珠会掉的,除非有东西挡着,不然会返修的,再说了这种显示器灯条买代用的也就三四十块钱,没必要这么麻烦

网友C:
灯条很便宜,直接换原装的更省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灯条很便宜,直接换原装的更省事

这种没用过。怕和原来的电流不匹配。
大屏的,我一般灯珠和恒流板,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没用过。怕和原来的电流不匹配。
大屏的,我一般灯珠和恒流板,全换。

全新原装的,我一直换的就是这种,没有返修过,用着挺好的,

网友E:
为啥不直接换原机灯条呢  这种换发不可取 估计也用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啥不直接换原机灯条呢  这种换发不可取 估计也用不住

赞成换原装的,原装灯条散热效果好很多。这样相当于减少了散热面积。

网友:
原机灯条太贵。我这个灯条和恒流板,是配套的。这种散装切片,是边角料。是整条切下来的。切成散的卖的

换过几十个了屏了,最早的有2年了,没有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