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20-08-30):
华硕FX50V不开机不触发,测3.3V无电压
短路M3058M,测3.3V、5V电压正常
因无
,直接导线短接M3058M开机进入BIOS界面
交用户使用,不知以后会是什么样子,求高手指点无这两个电压怎么排除
华硕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问题,问题不大,没有图纸,看看待机芯片是什么型号,可以参考待机芯片图纸维修的。基本大同小异。

网友:
混点分,混点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