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 x20/x20A怎么解锁x9/x9s忘记了屏幕锁密码怎么办.vivo帐户密码激活使用

楼主(2020-08-30):
vivo x20A/X20/vivo x9/x9L/x9S忘记密码了怎么办.屏幕锁.开机密码.开机锁.如何刷机解锁帐户激活平台方法恢复出厂刷机后要vivo帐户密码才能解锁使用激活.图案指纹九宫格数字密码锁定了,我们不小心忘掉了自己设置的怎么解锁vivo x20A/X20/vivo x9/x9L/x9S的开机锁屏密码,导致无法开启手机,手机是现代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在使用时我们常常会忘记手机密码。vivo x20A/X20/vivo x9/x9L/x9S刷机解锁方法.刷机教程.线刷包下载.刷机包下载固件ROM系统包资料下载和刷机教程方法.本次就给大家介绍手机密码忘了怎么恢复出厂设置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如何刷机和使用下面我将教你们!

1. 将手机关机,以一台普通vivo x20A/X20/vivo x9/x9L/x9S同时按住关机键和音量+6秒种 。等出现刷机界面之后松开。

2.择清除数据,等待加载完成后就解锁成功仅支持安坐手机 有些手机解锁后会要求账号或者是还需要密码才能出厂.那就只有用后面四步的工具平台了

3.需要用到的vivo x20A/X20/vivo x9/x9L/x9S原线刷包和解锁工具平台配合手机数据线
包的下载联接:  yun.panbadu.com/list.php/x20   要把联接后面的这段复制好粘到你的电脑上或者浏览器上打开输提取码进去后把包下好并解压它然后运行平台手机按照里面方法插入电脑上平台会识别操作完成后平台会显示刷机解锁成功的提示

3.就可以直接拔掉数据线.手机直接按电源键启动开机了开机进去就完成自已解锁的所有教程

网友:
清除数据不是要密码吗?

网友:
好多刷机之后还是会有账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