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r280x黑屏求助

楼主(2020-08-30):
r280x各项供电都正常,gpu1.0v,显存1.53,辅助0.9,pcl1.8。开机黑屏,用集显可以认显卡,不知道问题在哪,大神们指导下思路。

网友:
280X这种R9系列的A卡电压都正常不显示,一般显存,或者核心虚焊,最好有软件测下,如果没有那就乖乖1个1个显存的数据线打阻值,我之前1片迪兰的280也是这样的,加焊核心好了,但是不建议这样干,盲目加焊报废几率大

网友:
还有备份一下bios看看,如果不能备份可能bios文件坏了

网友:
可以成功刷bioss的

网友:
哎!没有软件测试。都加焊过了,还是这样。打了显存各个测试点对地阻值都是相差很小的。正常情况下阻值有误差吗?现在没头绪了

网友:
时钟,复位

网友:
金手指AD阻值都正常。晶振也换了

网友:
复位确实没查,没图纸,不好查,大神可否指导下查复位大致流程

网友:
换上其他显卡正常,说明主板的复位正常发出

网友:
A卡复位信号金手指11脚上来会经过一个5脚与门电路,然后直接进核心的,检查下,所以检查OK的话,恭喜你,喜得核心钥匙扣一枚

网友:
复位3.3v。正常

网友A:
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网友:
如果显存不正常,会影响到gpu工作频率为零吗?也就说会让gpu停止工作吗?大神们多指导思路,先行谢过。

网友:
看看是不是滤波电容裂了,我的r7 260有个滤波电龙裂了就是这个情况

网友:
已经仔细检查电容了,没什么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买软件扫描显存,肯定显存有问题。AMD显存有问题是不显的

网友:
MS-7817 VER:3.0 H81M-E34 点位图纸

网友:
跑测试软件啊,能认的肯定跑程序一目了然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我遇过两张V星R9 280的,也是这样,加焊了一下核心就正常了

网友(2020-10-23):
降频解决的都是GPU不良!

网友(2020-12-05):
淦显存淦核心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