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Y406U简单维修及BIOS

楼主(2020-08-30):
8代I5的机子,有待机按开关无反应,断开内置电池外接电源就直接上电进系统,估计是开关不行,果然测量键盘接口开关脚按开关无电阻跳变,清理重插键盘排线无效估计键盘内部线路开路,TB一查键盘含C壳要近300元,测试键盘其他按键均正常,只有飞线外接一开关,丑点但实惠。顺便备份该机BIOS

网友A:
你真是个人才,这样改开关。都不换键盘。顾客也是人才。这样用。

网友:
这个钱不好收,你可以直接飞线到键盘下放,按键盘按键照样开机。

网友B:
高手,飞这样一根线不知道收多了客户会不会觉得你黑。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是个人才,这样改开关。都不换键盘。顾客也是人才。这样用。

键盘没有单卖带c壳的270.只是个开关贴张纸盖个键盘套也看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飞这样一根线不知道收多了客户会不会觉得你黑。呵呵……

新键盘的一半不算黑吧,还不算换键盘的人工费

网友:
这个一般我都是先问客户意见

网友:
看客户选择

网友:
这种改法,一般来说客户都可以接受。如果客户非要跟换新的,那也可以

网友:
哈哈,客户同意这样搞嘛?

网友:
我丢,这样也行客户能同意吗

网友:
楼主厉害了,还能这样搞

网友:
都是嫌价格高,才这样搞的,应该有单键盘,换键盘麻烦了

网友:
改是最省事的,定件有时候还得等几天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与资源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