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AE0701车载显示屏不开机求程序

楼主(2020-08-30):
HSAE0701 V2.41C车载不开机,红灯亮,按开关按键无反应。

拆机直接测量按键板各按键正常(约3.3V)。

主控为RTD2660,外接24V电源,测量板上有12V 3.3V 1.8V,但没有5V输出,分析电路:
发现U15(XL1509)的4脚ON/OFF为2.8V,而U14与U15芯片一样,其4脚接地,输出3.3V。
怀疑芯片不良,以为更换芯片就有5V输出,没想到更换芯片后还是没输出。

仔细跑线,发现此脚经电阻连接到主控芯片RTD2660!既然U14的4脚可以接地,那么尝试一下U15不受控是否有输出、或负载有无短路?
把4脚直接接地后,有5V输出,此时屏幕出现白屏。
按开关键还是无反应。

怀疑程序不对,但找一天也没找到相应程序。现求助各位,哪位手上有此显示器,读出数据尝试一下。

可加分,或交换显示器(原装机、组装机各方案)、主板各种程序!

网友A(2020-12-30):
是不是航盛电子做的车载影音娱乐显示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航盛电子做的车载影音娱乐显示屏???

车载显示器,没有程序,放弃了

网友:
这个很难搞到,高档货深圳总部做的,江西分厂做中低端货,一般没人特意搞程序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