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7559 AM9A 不触发无3 5v

楼主(2020-08-30):
dell 15-7559 版号AM9AMB8D0,按开机键无反应,待机正0.001 。拆机测主板无 3,5v 芯片用的是tps51225,测3,5v 电感阻值无短路,查51225 工作条件,EN1 20脚无电压,en2 6脚3.3v,3脚rtc ldo 3.3V 有,12脚 19v 主供电有。

不管那么多先换3 5v 芯片试试,换过以后测试,3.3v 5v 出来了,心想 这也太容易了吧。

测试了一会儿通知客户来取机器。客户拿走过了2个小时又回来了说还是不开机 。拿来测试发现和之前的故障一样,看了这下麻烦了,让客户先回去等消息。en2 6脚无电压 看来的把这个修出来,测en2 来自ec 83脚ALW_ON,这个没有,

ec 3脚 +3v-RTC 有3.3v 该电压是51225 提供的RTC LDO,这个电压有了按说ec改工作了,但是alw-on 没有。测ec 也没有短路,没思路了,放了放先修其他。过了一天再看看时序图 也没那么复杂 这时候 3,5v就改出来了,

突然想到6脚en2 有3.3v  那是不是3.3v 应该出来了但是没有,会不会是3.3v 滤波不良导致的,拿了个台式机的电容并到原来的滤波电容上测试 果然3,3v电压出来了,这下搞明白了 原来3,3v先出来 这个电压再给ec,ec再发出ALW-ON  5v 再出来。

找了个钽电容 把 原来3,3v 的小电容换掉,装机测试ok。

网友:
最后一张图是编辑时发错了 发上的

网友:
51225芯片,只要有19V 主供电,就会产出,VREG3  3.3   VREG5  5V,      EN1  EN2  没有开启信号  判断 芯片好坏,直接把VREG3 飞线接到EN1  EN2 上就可以测到是否有 3V 5V 输出。

网友:
这个芯片应该是待机只有线性3.3

网友:
3V 5V滤波电容, 故障率是有点高的。

网友:
3 5v滤波电容坏现在很少见了,所以一开始没往那上面想

网友:
下载分太难获得了,以前还好,现在变难了

网友:
这个电容应该是通病,待机电流稍微有点高,换电容ok,遇到很多了

网友:
这款机器通病了

网友:
你这en2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给我整蒙了

网友:
思路明确可以哈哈

网友:
那就是电容失容了。

网友:
终于给楼主找到问题了

网友:
思路明确  我也遇到过  应该算是通病吧

网友:
讲的有点乱啊,

网友:
换个滤波电容看下

网友:
楼主厉害,这种电容导致的问题修好的都是大师

网友(2021-05-25):
大师厉害

支持 反对

网友(2024-12-26):
感谢前辈的分享,没有你们辛勤付出,就没有我们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