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z60m触发掉电求助

楼主(2020-08-30):
IBM Z60m的本子,待机电流0.063A,按下开关掉到0.004,保护隔离都不过了,PWRSHUTDOWN#信号拉低了,只有VCC3SW这个电压还在,有没有大神修过的?
3V.5V的滤波电容换过了。

PC512电容之前短路了,更换后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1.gif补上PC512图片

网友:
附上图片

网友:
已找到点位了,。请就差图纸了。

网友:
这机器太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