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10-15ISK

楼主(2020-08-30):
联想V310-15ISK  DA0LV6M6F0 REV:F CPU 坏。  通电各电感电压都正常,屏不亮,以为BIOS通病直接刷,故障依旧,直接测RTC_RST# 0v ,阻值1欧姆,问题找到了,这个信号是3V电池电压和VSTBY_FSPI  电压 产生,就是不接外接电源,和笔记本电池的情况下,COMS电池只要有电RTC_RST# 这个点就会有2-3V的电压,测电池完全没电,取下电池换新,在COM座电压2.8 V  不对,应该3V 取下电池是3V ,装上2,.8V 测RTC_RST#   0.3v ,外围2个电容去掉,一样没电压,阻值欧,于是飞刀,断开RTC_RST# ,3V来了,CPU真的坏了。。。图纸送上。

(5)Lenovo V310-15ISK Quanta LV6 DA0LV6MB6F0.pdf

网友:
是绿色板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