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米笔记本pro,内存升级识别电阻怎么改

楼主(2020-08-30):
笔记本是i7 8g的 mx150版本,要升级成16g的,请问识别电阻怎么找,网上只找到了gtx版本的。显卡不一样,识别电阻也不一样。

网友A:
要改电阻,改BIOS,专业的事找专业的人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改电阻,改BIOS,专业的事找专业的人干

谢谢,电阻改造方法已经找到了,bios正在研究中

网友:
额,昨天对比了坛里下载的两份bios,一份psd是8gb的内存芯片,一份是4gb的内存芯片,参考坛里另一位大佬分析的ddr4内存psd信息(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0876-1-1.html),查找23100c03地址没有找到任何信息,然后参考drr4文档(https://www.doc88.com/p-6991377204230.html),
认为小米的bios中的spd信息应该是少了部分,只找到0c030380ce开始,对比文档发现第二个03应该就是对应的0x004地址也就是内存大小,2GB。所以暂时认为升级内存只需要改识别电阻就行了。,不管对不对先改硬件不行了在搞bios
下面是bios截图

网友:
爱莫能助

网友(2020-11-24):
楼主  改bios的方法琢磨出来了吗

网友:
不管对不对先改硬件不行了在搞bios

网友B:
楼主,能说下识别电阻怎么改吗

网友(2021-11-04):
改bios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改,,,,,,,,,,,,,,,,,,,,,,,,,,,,,,,,,,,,,,,,,,,,,,,,,,,,,,,,,

把bios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