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sio 3va有不有可能就是5v呢?

楼主(2020-08-30):
两个电阻已经换了,电压还是4.4v,有时会自己升到5v,想换个5爪芯片试试,找不到 ,拆了直接飞根3vsb可行吗?

网友:
怎么可能  这是一个3v的输出芯片 那两个电阻是反馈电路 5脚输出4.4v或者5v明显不正常

网友A:
直接找一个1117的3.3V的稳压管换上去按道理是可行的

网友:
真的不可能

网友:
Vout=Vref*(1+R1/R2)      =0.8*(1+(10K/3.09K))
      =3.38V

网友B:
画图的人已经很努力了

网友:
就是啊。1117 3.3 试试,这个别说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找一个1117的3.3V的稳压管换上去按道理是可行的

1117大小,脚位都不一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画图的人已经很努力了

10k在线测只有7000,,取下来又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k在线测只有7000,,取下来又是好的

拆的时候拆下一端在板测量方便些,如果正常你也替换过说明电阻没问题,同楼上,搬板1117

网友:
这五脚芯片坏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