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背光芯片DWI总线断线导致无背光维修

楼主(2020-08-31):
  【故障机型】iPhone 6S 64GB

  【故障现象】开机黑屏,在灯光照射下能隐隐看到一些图案。

【故障分析】

  这类故障我们称之为无背光故障,6S的液晶屏上面是有一排小灯珠的,主板在工作的过程中,有背光升压芯片,对液晶屏提供1622V的供电,点亮灯珠,所以才能看到显示的内容,而这种暗屏的故障多半就是这部分出的故障。

  那么就需要优先判断出是屏幕的故障还是主板的故障,方法换屏,故障依旧,主板问题。

【维修过程】

  拆下主板,简单测量发现背光芯片没有升压,没有升压有可能是二极管,芯片,电容,电感,逐一排查即可,优先排查背光升压芯片。

  拆下打值发现背光芯片的C2脚打值断线,C2是背光的DWI总线,直通CPU的,中间没有经过任何原件的,那么也就是中间的板层有断线的地方。

  图中看到板层内部走线在第二层的,我们尝试刮开板层,试试看。

  刮开板层之后打值正常,还好。

  飞线接过去,装回背光芯片。

【维修结果】

开机测试,显示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可望不可及啊!谢谢分享

网友A:
楼主图二的板层图是哪个软件,鑫制造有这个功能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二的板层图是哪个软件,鑫制造有这个功能 吗

ZXW的板层图

网友:
值得收藏,小白学习中,感谢奉献!!!!!!

网友:
可惜鑫智造没有加入板层图,这个还是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