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7主板,hdmi接口不能用?

楼主(2020-08-31):
最近碰到好几块华硕1150主板,主板自带的hdmi接口都不能使用。其他牌子V星技嘉华擎都是插上直接亮。请问华硕主板自带的hdmi接口默认出厂就是不能用的么?有没有大神出来畅所欲言

网友:
一连遇到好几次了华硕B85,b75 Z97 主板自带的hdmi全部不能用

网友A:
想把家里的大电视当屏幕用吧

网友B:
是不是接口有些保护芯片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接口有些保护芯片坏了吧

就是直接不能用。玩家国度的hdmi都可以用,普通型号的插上直接无反应。就华硕板子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把家里的大电视当屏幕用吧

他那个接口好像出场就是不能用的

网友:
hdmi直插的嘛,有可能是转换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