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天运F4000不触发

楼主(2020-08-31):
一台神舟天运F4000笔记本电脑,   板号是V30SIX main bd ver:01
插上电源,看待机电流是0.00,拆下板子,测量了一下主板上的几个大电感,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插电,测量有3VVA5VVA两组电压,按下开机键,电流没有一点上升。测量开机键有5V电压,按一下是,电压降到3V左右(这是正常的)。找到图纸,看了一下这里还有时序图,那好,就按着图纸一步一步的查。
当  +3VA+5VA都有了之后,那么接下来就该有+3.3VS电压了,从图中看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C983.tmp.jpg
这个电压是 +3VA经过Q510转换而有。从整个图看,只有+3.3VS_ON是高电平时,两个场效应管才会导通, +3VAS就能产生。实际测量Q509G级为0V,搜索这个信号,看到是从EC19脚发出。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C993.tmp.jpg那么就试试换个EC芯片(正好有料板),当换过之后再次上电,按开机键看电流,结果还是一个样子。点纳闷了,在板子上胡乱找了一圈,没什么进展。就暂时放下。第二天拿到这个板子的时候,先认真的思索了一下。想到EC的待机条件如果有问题,芯片也是不能正常工作的。于是就先找下EC的供电(正常),时钟(正常)复位(不正常,只有0.3V电压),此时心情有点激动,昨天困扰很长时间的问题,被发现了。在图纸中找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C9B3.tmp.jpg
   LRST1#的来源,
在板子上找到了R618,测量电阻一端有3V电压,另一端0V。将电阻取下测量阻值,基本正常,然后C707也取下来,暂时放在一边。将R681焊上主板,此时电阻两端都有3V点。我想应该是这个C707电容有问题了。从料板上找到一个复位电路上的电容,装上后,插电,此时待机0.02,按下开机键,电流一路上升到0.47就马上掉下。看来还有问题。接着测量主板上除了CPU电压,其他的电都出来了。那么就从CPU供电查起。
当注意到这一块的时候,发现主板上的CPU供电芯片上有一个小坑,出现这个问题,芯片挂掉的可能性很大,从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迫不及待的上电试机。电流一点点上去了。到了1.02A,突然电流表显示6A。然后一缕青烟冒起……不用说,主板肯定短路了。只好又一个个测量。发现公共点对地阻值只有60多,有些不对劲。想到CPU供电芯片都烧了一个坑,那么CPU供电的场效应管也应该凶多吉少,将几个场管拆下来,一个一个测量。果然一个坏的。果断换掉,然后再测量其他的地方发现PQ511这儿场管也坏了。又换了一个P沟道的场馆,再次测量公共点对地值,有450多,应该正常。小心的上电,然后按开机键。电流跑到0.86就不动了,装上屏幕,成功点亮。

网友A:
楼主为什么电源没有限流吗,6A都到了好吓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什么电源没有限流吗,6A都到了好吓人

我的电流表是10A的,设置6A也算一点限流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值得收藏,小白学习中,感谢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