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60报ACPI_BIOS_ERROR怎么修?

楼主(2020-08-31):
请教大侠们,联想ThinkPad E460开机进系统或进各种PE都报ACPI_BIOS_ERROR怎么修?独显及全板供电正常,换内存、刷BIOS一样一样的。。。。。。

网友:
还望哪位兄台支个招。。。。。。。。。。。。。

网友A:
换个芯片试试看。不过刷的进应该正常

网友B:
WIN10系统、WIN10的PE吗?如果是win7或更老的系统或PE请用WIN10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芯片试试看。不过刷的进应该正常

你是说换个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10系统、WIN10的PE吗?如果是win7或更老的系统或PE请用WIN10试试

是的,WIN8 PE ,WIN10 PE以及WIN10的原版安装盘都试过了!什么老毛桃,大白菜,U启通的U盘都试过了!全都不行!

网友C:
刷bios,屏蔽独显,换cpu。。新款3板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bios,屏蔽独显,换cpu。。新款3板斧

内存换过,BIOS刷过。独显各项供电均正常的呀!难道只有搞CPU了??

网友:
求救大神们。。。。。。是U坏了吗?

网友D:
进BIOS里面看一下电源项设置,不行可能有电压不对,不过这款机U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BIOS里面看一下电源项设置,不行可能有电压不对,不过这款机U是个问题

谢谢你的提醒!电源项设置没问题!全板各项供电均正常,,。

网友:
楼主你的报ACPI_BIOS_ERROR的搞定没有?我手上一台同方代工的游戏本GI5KN4A的也是报这个错误,引导卡LOGO,报系统就报这个错误,电压都正常换了桥的显卡都没有解决,就差换CPU和EC了

网友E(2020-11-13):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好像是拆掉了一个啥6脚的很小的双场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