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70不充电修复成功 版号14217-1

楼主(2020-08-31):
故障描述:进系统插入适配器之后 电池图标一直闪 就像是反复插拔适配器那样 一会显示接通电源 一会又只显示电池图标。维修过程:更换充电新芯片后进系统故障依旧,用万用表量PR4437时发现此电阻不通,更换之后进系统显示已经正常充电了,维修到此结束。

罪魁祸首

罪魁祸首

网友:
桌子干净。找到问题。比较费时间吧。

网友:
这个18脚 DCIN,应该最开始就要查的,怎么换芯片

网友:
这个电阻是什么信号,你知道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神奇故障呀主板没有进水

网友:
电阻开路

网友:
肯定芯片供电端,~~~

网友:
查了一下图纸 18脚 dcin是充电芯片供电输入

网友:
300s-14 是不是一样

网友:
之前遇到过  没有搞定

网友:
感谢分享,受教了

网友:
电阻坏一般都是进水坏的多

网友:
思路不清晰,没按基础来走,直接三板斧不好

网友:
技术好,直接秒杀

网友:
用24780S芯片的也会这样的情况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感谢分享!分享的人最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