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040mt 主机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0-08-31):
    各位大神 大师好,迅维新人,第一次发帖,一个没有知识、技术、文采的三无人员。望各位 不吝赐教,先在此谢过。
    步入正题;一个戴尔7040mt 主机,

来时状况是,10次开机,不一定能碰到一次成功。初步判断是可能BIOS问题,还是量了一下各节点电压。感觉没问题。手上又没有这个主板的rom资料。只能找那一次开机的机会,在官网下载BIOS给它更新。
    更新最新BIOS后,的确是可以正常开机了。问题出现了。不能进系统,一到进系统界面直接卡死,或者蓝屏。想了想,难道是硬盘模式不对,直接进bois选择,一顿神操作,管它boot list option,还是sata operation。操作是够神的,但是效果还是一样,卡机 蓝屏。那就直接装系统,还有装系统摆不平的电脑。管它U盘、光驱、正版,Ghost、pe。它倒是好,一律拒绝。要不蓝屏,要不卡死。
    难道是 官网的BIOS都不兼容?没办法,淘宝上买一个BIOS 试一下吧,买东西 就是顺利,付钱发货,直接刷机。刷完后 在看结果。。。。。。。直接黑屏。
没办法,在 刷回来吧。虽然刷回来可以亮屏进BIOS,但是故障还是一样啊!弄不好,先干其他的,放放 再说吧。
    没事了,还得研究啊,总不能见困难 就下。把BIOS里面的内容,仔细研究一边,虽然大部分单词都不认得。感觉主要的BIOS设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不能进系统,在把其他的像Intel tubobootst 的选项关了试一下,还是一样。既然提升性能的选项不行,那就降低看看怎么样。把multi core support的选项选1,看看可以吧。嘿嘿,奇怪的问题出现了。能进系统了。也可以装系统了。但

是 只能选1,选2都不行,更别说全选了
    那么问一下 各位大神 大师,具体是BIOS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啊。谢谢各位对新人的鼓励。

网友A:
换块CPU试试就知道是板还是CPU了。折腾的还挺厉害的。

网友:
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块CPU试试就知道是板还是CPU了。折腾的还挺厉害的。

谢谢支持

网友B:
驱动能识别完吗,鲁大师跑分、压力测试正常吗?正常开关机待机正常吗?都正常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能识别完吗,鲁大师跑分、压力测试正常吗?正常开关机待机正常吗?都正常应该是BIOS问题

谢谢支持。除了BIOS里面 ,只能选一,其他一切都正常。

网友:
看着好古老的电脑

网友:
安装的是win10 还是win7?

网友C:
电源选项 深度休眠关了就了

网友D:
这个英文翻译是多核心系统,可能CPU没选匹配的问题吧。学习了。

网友E:
这个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F:
感觉是CPU供电不足呀

网友G:
开始是屏幕都不亮吗还是屏幕能亮,但是系统进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选项 深度休眠关了就了

谢谢支持,的确试过,结果 当然是 ,不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英文翻译是多核心系统,可能CPU没选匹配的问题吧。学习了。

谢谢支持,是选择启用 多核心的。但是只能选择单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能是桥的问题

谢谢支持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是CPU供电不足呀

谢谢支持,当时也是怀疑过cpu供电。检查后 没问题。所以也是,猜不透问题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开始是屏幕都不亮吗还是屏幕能亮,但是系统进不去

谢谢支持,是屏幕不亮。维修这种事情,除了通病外,什么奇怪的故障,都有可能遇到

网友:
学习了,下次就可以秒杀了,感谢分享!分享的人最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