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ux32la屏蔽版载内存方法

楼主(2020-08-31):
原机是好的,学徒换了键盘后不显示了,在论坛研究了一下,知道了屏蔽内存的信号,在鑫智造里面有点位,找到了DIMM_SEL0这个,原本是高,后改了DIMM_SEL0这个信号为低。插上内存,亮机了,在风扇插口旁边

网友:
这种机,,怎么老是坏内存的

网友:
有直接刷BIOS屏蔽的

网友:
改了DIMM_SEL0这个信号为低。插上内存,亮机了

网友:
板载内存有什么好处。故障不少。厂家还是要干。哎。

网友A:
直接刷BIOS屏蔽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刷BIOS屏蔽不好?

好是好,可是我不会改写屏蔽内存的bios,更何况也没有现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是好,可是我不会改写屏蔽内存的bios,更何况也没有现场的

论坛有大佬写的屏蔽板载内存的软件,三代四代内存都支持,傻瓜式的,bios拉进去,点一下就ok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2020-11-07):
引用 网友C:
论坛有大佬写的屏蔽板载内存的软件,三代四代内存都支持,傻瓜式的,bios拉进去,点一下就ok了

软件在哪里看到?

网友:
只要是内存颗粒没短路,我都是用BIOS屏蔽,无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