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TPN-Q193 板号DAG75AMBAD0 REV: D

楼主(2020-08-31):
一个***姐的炮友自己除尘后开机提示  系统过热保护  然后风扇声音大自动关机,***姐激动的不行了,我也激动的给***姐解决不了,BIOS原厂的刷过还是一样,求大神帮帮***姐  也帮帮我

网友:
温控芯片。看看。。。

网友:
我的想法应该是没有装好,把CPU散热拆了,重新来过,有显示应该电路问题不大, 是电路估计不会亮了

网友:
以上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2020-10-05):
看了这贴没,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26278-1-1.html
温控电路热敏电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这贴没,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26278-1-1.html
温控电路热敏电阻问题

看了,没用   最后没修好

网友(2020-12-26):
我的问题和你 一样,不好搞啊

网友:
亮机慢,有时受保护,有时黑屏不亮机,有时掉电,刷过bios    不行,taobao买了 个,也不行,叫他们也合成过,也不行

网友B:
hp真他妈垃圾,无从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真他妈垃圾,无从下手

修好了没有 掉电风扇一直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