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拆南桥

楼主(2020-08-31):
热风枪拆的南桥,拖过锡了,有谁知道880gm这个南桥是用多大锡珠和钢网?练习一下植锡球,没有bga是焊不回去了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0.4的

网友:
多谢多谢,非常感谢

网友A:
牛了,拆南桥连主板电池都不取掉,小心放烟花,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牛了,拆南桥连主板电池都不取掉,小心放烟花,哈哈

没看到烟花,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了,拆南桥连主板电池都不取掉,小心放烟花,哈哈

风枪啊,这个是真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烟花,哈哈

植有铅低温的,风枪一样能干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植有铅低温的,风枪一样能干上

好的,我正有此意

网友:
没BGA就不用搞啦,几乎不可能成功的。就算有BGA都要练习一段时间才能焊的比较有把握

网友:
真强阿....旁边都不拆电池也不取直接把南桥干下来了

网友:
俺是路过学习的,帮顶。谢谢各位大师的分享。

网友:
大牛。电池居然没炸

网友:
我也想试试风枪干上

网友:
南桥有可能凉了,电池都不拆

网友:
听说热风枪拆熟练南桥的人都是高手

网友C:
SB710 用0.45,0.4略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SB710 用0.45,0.4略小

谢谢!还真不是0.4的

网友D:
支持你用风枪干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持你用风枪干回去,

谢谢!就是练一下植球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高手的操作。

网友E:
我都是电陶炉加热风枪拆下和焊回去,挺简单的

网友:
风枪拆可以,但装回就失败率高了点

网友:
真幸运电池没有爆

网友F:
             0.45手动植球。

网友:
引用 网友F:
             0.45手动植球。

先试试半自动,手动补没植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电陶炉加热风枪拆下和焊回去,挺简单的

牛,温度不好控制

网友G:
路过,向大神师傅们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路过,向大神师傅们学习!

哪里,还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温度不好控制

很好控制的,南桥简单得很,我在西瓜上传了视频有兴趣可以看看,我西瓜视频的账号名叫 电脑维修爱好者

网友:
什么时候有空风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