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K 1.03显示12V电压高自动关机重启

楼主(2020-08-31):
由于比较忙,发帖较少抱歉,接顾客华硕H61M-K REV:1.03主板 ,开机触发反复重启,按F1发现提示12v电压过高, 这种情况基本都是12v进IO芯片电压不正常所致,此主板io芯片为NCT5535D-A,找不到此芯片的相关资料,怎么办呢   没办法,IO芯片周围地毯式搜索12v电压,经过寻找终于找到精密电阻05C, 一端12v,另一端1.24v,经测量,这个电阻一端与电源24p12v相连,另一端与IO针脚相连,从华硕H81主板拆下此电阻换上,测得IO针脚电压为1.02v,开机电压正常,故障排除。
附上正常开机拷贝BIOS,希望能帮到大家。 华硕H61M-K

网友A:
楼主不错没图一样搞定

网友:
点位图,一下就知道了,这个主板有点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错没图一样搞定

感谢回复,感谢支持!

网友:
这华硕的板不是有点位吗?何必找电阻一坨锡就可以了的事情

网友:
够认真的,我比较懒通常5V检测正常的话,一坨锡借用5V的检测电压!

网友:
下载点位图,不用找IO资料哈

网友:
V星H81M-E34开机提示usb过流15秒

网友B:
这个通常两个电阻分压的不可能一个电阻降压

网友C:
一端12v,另一端1.24v,经测量,这个电阻一端与电源24p12v相连,另一端与IO针脚相连,从华硕H81主板拆下此电阻换上,测得IO针脚电压为1.02v,开机电压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搞手,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通常两个电阻分压的不可能一个电阻降压

这个只有一个11K的精密电阻的,这个电阻一端连24p电源12v,一端直接连IO针脚,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手! 厉害  谢谢

感谢支持,感谢回复,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端12v,另一端1.24v,经测量,这个电阻一端与电源24p12v相连,另一端与IO针脚相连,从华硕H81主板拆下此 ...

忘了说一下这个精密电阻是11K的,感谢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通常两个电阻分压的不可能一个电阻降压

查过图纸了,这个是11K和1K两个电阻分压的,你换的那个是11K的,不可能是一个电阻。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过图纸了,这个是11K和1K两个电阻分压的,你换的那个是11K的,不可能是一个电阻。

你说的没错,一个电阻达不到降压检测的,或者io内部有电阻,一般是芯片引脚外有两个电阻组成串联分压中间点检测。

网友:
很简单的IO检测而已

网友(2020-11-20):
我的也是12v偏高,换了12v电阻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