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519l 暗屏 用电源或电池也是暗屏,换过新屏也是暗屏

楼主(2020-08-31):
华硕w519l X555LD 暗屏 用电源或电池也是暗屏,换过新屏也是暗屏,暗屏就是有图像但没有背光,主板上插屏线下面芯片位置有腐蚀,有只电阻腐蚀烂了已脱离,刚好有别的一台也是W519L笔记本,但是板号不同,这个电阻别的一台是有3。2V的,我这台就没有,但是我从主板上的3。2V电压飞了线过去,还是暗屏,屏电路板上的19V 正常,3.2v电压也有,就是找不到开启背光是那个点位置,有发图片出来,大家帮帮忙找下是那个点位置是开启背光的?

网友:
背光开启和亮度调节都接3.3 我就不信它不亮

网友:
背光开启和亮度调节都接3.3 我就不信它不亮,赞同

网友:
我就是不知道那个点位置是背光开启亮度调节?

网友:
可不可帮忙指出我发出来的图片那个点位是背光开启亮度调节

网友:
遇到好几次都是屏幕升压电感问题,你这个真没遇到过。。。

网友:
先把显示的那个芯片换了。再看看。

网友:
屏插口5脚6脚分别是背光开启亮度调节,背光开启3.2V正常,亮度调节电压0V,飞线搞好了。

网友:
一坨锡就行了  不要飞线

网友:
屏上从右往左5和6

网友:
一般从屏定义往下缕就行啦

网友:
有图纸分分钟搞定

网友:
可以不错,好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