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u2709 七彩屏 按键无反应

楼主(2020-08-31):
天冷时间会撑长点,夏天,天热,也就两三个小时。就变这样,关也关不掉,因为按键会失灵。按了也没反应,只有拔电源,但拔电源之后。再插上就点不亮。要等很久,再插上电源才会正常使用。天那。这就是我被搞了小半年,总结的经验,请问大神,该咋修?修什么?啥原因造成的,哭等……

网友:
驱动板主芯片吧?

网友:
直接更换吗??兄弟……

网友:
你有现成的吗这样的芯片

网友:
没有,连型号都不知道,现在送电脑城的修东西的地方了

网友A:
拆开看看是不是里面的电容漏液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是不是里面的电容漏液鼓包

没有鼓包的,估计得换驱动板,大神知道哪里有卖吗?闲鱼搜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