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5480插适配器,充电指示灯闪烁并伴有啪啪声

楼主(2020-08-31):
如题故障,换过BQ737,故障一样。对比图纸没过供电,ACOK# ILIM没发现异常,充电电感没电压,开机不触发。求助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学员同学,你不知道大短么?明显公共点大短,适配器已经过流保护。买个维修电源吧。

网友(点评):
你连我附件的视频都没分下来看,你怎么成维客的。

网友:
这位学员在校时估计天天在欣赏深圳的山水  校园的美。

网友(点评):
对呀,你凑点钱就可以去学下什么叫维修。看你没见识的样儿哦,我都不希说你哪儿来的信心。在哪儿当学徒吧

网友:
初学么,加油

网友(点评):
无知无畏也不敢来我这儿骗经验

网友:
应该有短路吧

网友:
短路这种毛病还要发贴么?   没点稀奇古怪的问题也敢在这儿提问?看来是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毛病了

网友A:
发贴时讲清楚故障,这样别人才能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贴时讲清楚故障,这样别人才能帮你,

DELL 5480,板号图片上有。触发有微弱电流变化。不管上不上电池,插上适配器,对应的充电指示灯会以很快的频率闪烁白灯并有哒哒声。检测无明显短路,公共点正常,换充电芯片故障一样,换待机芯片故障一样,对比图纸两芯片周围没发现故障。从来没遇到过,发出来给有兴趣的大神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贴时讲清楚故障,这样别人才能帮你,

待机芯片RT223 待机电压有3.3V,没出来5V。有这个疑问是因为看图纸时序在开关前5V也出来了。  这个3、5V是开机前都出来吗?

网友:
图纸说出就是出了。好好查查,按开关有电流变化EC应该有动作了,至于桥应该没有动作

网友:
问题应该出在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点评):
问题出在待机电路

网友:
来实锤下:问题出在待机电路。由于故障不常见,所以不好修。这个论坛有一例还是交换好的。所以以后有人遇到注意加油哦!!!!

网友:
要不……送修吧兄弟,你可能学不会修电脑了

网友(点评):
你连维客都不是的人,怎么敢评价一个修同行机的师傅的。无知无畏吗?我附件的视频都够你学习一下了,凑点分下来看吧

网友:
看出来了,楼主是来炫技的

,还不告诉你具体坏哪里?自己猜吧。

网友:
明显有短路保护。接下去要怎么查?不会看图纸分析原理也有绝杀

补充内容 (2021-7-13 10:00):
你在求别人帮,要我花钱看你视频?

网友(点评):
你连我附件的视频都没看,你怎么这么肯定

网友:
隔离没过 看看后机有没有短路 没有查条件

网友:
值得收藏,小白学习中,感谢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