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 无显示 独立显卡电压无维修

楼主(2020-08-31):
联想b470 加电无显示拆机测试cpu电压有,集显无,独立显卡电压无。先更换独立显卡的龟壳场馆 和rt8208a  芯片后 测试故障依旧,查芯片工作条件发现rt8208a 15脚8209A_EN/DEM_VGA 无,查改信号来源,一查好多 最终查到来自q9302

3D3V_S0 通过q9302 转换成8209A_EN/DEM_VGA

首先DGPU_PWR_EN#低电平然后q9305 d极通过r9308上拉3.3v 输出高电平3.3v,然后q9301 2脚为高电平3.3v,6脚为低电平 然后q9302 开启导通 d极为3.3v,实测d极为0.8v,故判断是q9302损坏,更换q9302后正常,再测独立显卡电压输出。上屏测试显示正常。

网友A:
现在修这些老主板没什么动力了  报不上价格

网友:
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就是厉害

网友:
思路清晰,通俗易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修这些老主板没什么动力了  报不上价格

不管新老,给价就修。不给就不修。

网友:
图文结合,清晰易懂。感谢分享!!

网友:
直接飞线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
这种龟壳,只要出风口堵了,长时间高温就挂了

网友:
直接飞线就失去保护电路的意义了

网友:
思路清晰,有图有真相,牛哦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我刚刚也修了一块,也是这两个电压没有。我的是独显坏了,屏蔽了独显

网友:
好贴子值得学叼

网友:
值得收藏,小白学习中,感谢奉献!!!!!!

网友(2020-11-19):
简单易懂,谢谢分享,先收藏下

网友:
好 都是老手啊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