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32屏 无背光升压 修复1例

楼主(2020-08-31):
飞利浦32 无背光, 型号321E5Q

拆开电路板,发现背光无升压。一直为31V
拔掉灯条插头,空载也是31V。
正常空载。应该升到90V左右。
这种LED灯珠,一般是27颗3V串联。
升压电路故障 x

测升压肖特基,正常。
升压mos管,无击穿短路。
为排除mos断路,性能不量,直接更换,
故障依旧。

升压芯片 OB3351CP,网上搜不到引脚定义
手工跑线,1脚vin,直连12V,测试正常。
3脚----10欧电阻----mos管G极
10欧电阻贴片,标志100,测量这一路无断线。
但是G极无电压,用指针表毫伏档点住,指针无摆动。
判断升压芯片损坏 X
从27寸破烂电路板里找了个OB3551CP换上,OK

测试LED插口,86V电压。背光亮起。

网友:
厉害,要是我绝对修不好~~!!

网友:
长知识了 》》》》》》》》》》》》》》》》》》》》。

网友A:
兄弟以前是不是修电视机出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以前是不是修电视机出身的。。。。

以前不是修电视的。
本人2018年才开始从事维修。
全是自学的。
到现在,不会修笔记本。
会简单的修下台式机主板,ATX电源,液晶显示器。
之所以上手如此之快,
就靠一本教材《模拟电子技术》。

网友:
点修,点修,点级维修。现在维修行业都被那些加板加条的师傅搞坏了。

网友:
楼主自学能力和动手能力都非常棒。。

网友:
迅维网论坛真不错,什么程序都能找着

网友:
前几天修了台优派27寸液晶显示器也电源管理芯片PF7024BS坏了

网友(2020-10-07):
大受启发,继续努力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不是修电视的。
本人2018年才开始从事维修。
全是自学的。

自学能力和动手能力都非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