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海尔雷神ST Plus-U5c频繁烧背光。

楼主(2020-08-31):
一款雷神u5c笔记本在别人那里换了两个屏,都是20多天就烧背光,刚开始以为是屏幕质量问题,换了原装屏,同样20多天烧背光,测背光电压正常,各位大师帮帮忙,指点下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A:
背光控制电路,以及屏线

网友B:
你指的烧背光,是指背升压芯片被烧,还是只是不亮而已。在换上好屏的时候不要把亮度开到最高,然后手摸升压芯片看温度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控制电路,以及屏线

大师 现在的问题是换完20天左右就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C:
烧背光到底是烧灯条还是烧恒流你要弄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背光到底是烧灯条还是烧恒流你要弄清楚。

烧横流芯片 就是图片上这颗 大师傅指教 是主板哪里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指的烧背光,是指背升压芯片被烧,还是只是不亮而已。在换上好屏的时候不要把亮度开到最高,然后手摸升压芯片看温度正不正常。

屏上的这个芯片 怀疑是主板 但是为什么换完20天左右才会再坏呢 请师傅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背光到底是烧灯条还是烧恒流你要弄清楚。

烧横流板的芯片 新屏也是20天左右就烧

网友E:
个人见解:主板显示器接口输入端电流不稳定忽大忽小,建议加几个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见解:主板显示器接口输入端电流不稳定忽大忽小,建议加几个滤波电容试试

谢谢 我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屏上的这个芯片 怀疑是主板 但是为什么换完20天左右才会再坏呢 请师傅指教

是升压驱动短路么?就是大电感那端,是的可以尝试减小灯条工作电流,是小信号问题。小信号有可能屏线断穿刺等导致19V窜信号点烧。

网友(2020-10-17):
引用 网友C:
是升压驱动短路么?就是大电感那端,是的可以尝试减小灯条工作电流,是小信号问题。小信号有可能屏线断穿刺等导致19V窜信号点烧。

tps61187击穿,换个3个屏了,都是新屏 还是坏,我换屏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