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新款A1706 A1708屏幕通病,有显示无背光必杀。

楼主(2020-09-01):
机器正常使用无进水,开机有显示无背光!不能说全部吧,基本是这个病:背光排线折断!下面上图
由于长时间弯曲,屏幕开合,导致排线拉扯,排线座子根部折断,
按下图把排线拉直,排线下面贴好双面胶,如图

下面一张图是用刀片刮开排线表面后修复的照片:

刮开露出铜皮,显微镜下面能看出来折断的痕迹!用焊锡补上,手工细的可以加根细铜丝,把断的都连上。补上绿油绝缘!修复OK,装机测试正常。收钱!

网友:
楼主不错哦 捡钱了

网友:
这玩意 不搞个 显微镜 眼睛看瞎都接不好

网友:
修复断线。好手艺啊,厉害

网友:
这是插在主板上的这一段的排线段了么?前几天遇到一台,咨询售后可以免费更换,所以也没有给客户修。

网友:
修这个要用显微镜才好搞,楼主好手艺。

网友:
这样不行的还会返修

网友A:
刮开露出铜皮,显微镜下面能看出来折断的痕迹!用焊锡补上,手工细的可以加根细铜丝,把断的都连上。补上绿油绝缘!修复OK,装机测试正常。收钱!学习了,谢

网友:
真细心  学习了

网友:
这样接起来应该容易返修吧!

网友B:
应该飞线 中间留多点 不会返修

网友:
个人觉得线要剪掉 延长点再接 不然 锡是硬的 顶不到多久

网友:
用漆包线,不能直接用锡连起来,会返修,漆包线不要连的太紧绷,因为屏幕要经常翻转,带点伸缩性!!!!

网友:
这样飞线没用,过几天又返现

网友:
没有显微镜看不清

网友:
这里正好是活动部分,不然怎么都是断这里。直接用锡连接,100%会返修。
要么预留长度跳过断的地方飞线,要么买新的LED排线剪短套叠

网友:
直接换排线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这样飞线,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换排线 有风险啊

网友:
百分百返修 迟早问题

网友:
类似于补键盘的导电胶不知道有没有,可以导大电流的那种

网友:
会返修的,好几台了

网友:
纯手工    大多数人接不上   还是换

网友:
不错,我们一般都是直接换排线

网友:
Learn a new lesson . Thanks for upload your knowladge

网友:
这个操作,返修只是时间的问题,兄弟

网友:
想把屏幕拆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刮开露出铜皮,显微镜下面能看出来折断的痕迹!用焊锡补上,手工细的可以加根细铜丝,把断的都连上。补上绿 ...

最后俩字才是你的表态,,,复制楼主的话凑字数,,,哎,,不如不表态

网友:
这样补一下用不了太久的。用一段时间又折断。还是要补线延长。才稳定。一开始感觉很难焊接,麻烦死了。后来修多了也就顺手了。

网友:
這樣反覆開合很容易返修的,,用漆包線會好一點

网友:
这们会返修,一定要用延长线

网友:
这个问题真蛋疼  换排线风险太大 换屏价格太高 修排线又TM 没这个技术 焊工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飞线 中间留多点 不会返修

焊接的地方固定应该不会返修

网友:
看似简单, 其实很难

网友(2020-10-04):
这样维修100%返修。  想要不返修 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