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现在硬盘坏了 查不了wifi蓝牙地址怎么办

楼主(2020-09-01):
iphonex 推算说成功率低 那怎么办 换个硬盘开机了  原来硬盘只能进恢复模式 进不来系统 大家有遇见这种情况吗

网友:
读原来硬盘码

网友A:
换上好硬盘刷机 开机界面点右下角那个小圈找到imei 在某宝有查码的 把imei给他 他查完给你wifi 蓝牙地址 序列号 再把硬盘拆下来写进去 然后在刷机就可以了

网友:
查码还是准的 没出现过问题 推算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上好硬盘刷机 开机界面点右下角那个小圈找到imei 在某宝有查码的 把imei给他 他查完给你wifi 蓝牙地址 序列号 再把硬盘拆下来写进去 然后在刷机就可以了

现在查码已经凉了   只有查WiFi码 还超慢那种

网友B:
手头一个6SP正躺着呢,推算出来不正确,现在没法激活,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查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头一个6SP正躺着呢,推算出来不正确,现在没法激活,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查出来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推算的 有些6s 机器只是最后一位数加个1上去  但是x我看了下自己的 后四位不一样 看了下别人的 后6位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头一个6SP正躺着呢,推算出来不正确,现在没法激活,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查出来

我的6sp赶在查码凉之前两天出的结果,而且还是wifi蓝牙地址不是相隔的那种,后来一个6p推算的也是对的,运气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推算的 有些6s 机器只是最后一位数加个1上去  但是x我看了下自己的 后四位不一样 看了下 ...

后期出的机器很多码都不是连号了,推算成功率低,老机型成功率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期出的机器很多码都不是连号了,推算成功率低,老机型成功率还可以

嗯 我的那台x已经搞定了 没有去查 把原硬盘掉的点补一下 把软件更新一下 给力就
读取到底层了 虽然这种网络版个人觉得不太好 没有之前那种秒读秒写

网友:
楼主高手啊!膜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