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键盘串键

楼主(2020-09-01):
版号,MBX-276  就连插上USB键盘现象也是一样,已经换了EC和刷了bios,故障依旧,如果是键盘问题 USB键盘不因该是一样现象吧

网友:
最小化测试

网友:
这样可以帮你排除所有外设

网友:
奇葩的故障,从未遇到过。祝楼主早点修复

网友:
这个故障好想以前朋友有台也是

网友:
pe下试了么?

网友:
或者把原机键盘摘掉在用usb键盘试试

网友(点评):
肯定拔掉原键盘试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了的

那就拔掉自带的键盘试试。还不行就不知道是那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进水了,把原机的键盘拆了,U口的就正常了

网友:
这个一般是键盘控制芯片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