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BQ24737风枪都没用就下来了(MS-16J31)

楼主(2020-09-01):
板号MS-16J31,来时不触发(实际有触发动作),待机电流正常。拆机,取下电池后通电,待机也正常,能触发开机,进系统使用正常。

装上电池就触发不能开机。刷过U31和U34,没用。
测BQ24737的1、2脚19.5V,20脚19.5V,6脚2.2V,16脚5.9V,5脚(有无电池都不变)3.3V,15、18脚0V。
测充电上下管正常,上管的4脚阻值800多、下管4脚阻值300多。PQ38、PQ7正常。
没头绪了,试着换了充电上下管,测阻值正常,看着BQ24737芯片打开可调电源19.5V上电,——16脚处火光一闪,BQ24737没用风枪自己下来了。用放大镜查看,焊盘好的,也没有掉件。没有BQ24737通电能触发开机。
等买的BQ24737到了焯上去。

网友A:
估计是充电芯片脱焊了,导致充电上下管G极不收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充电芯片脱焊了,导致充电上下管G极不收控,

如果是虚焊,为何没有换充电上下管BQ24737不热,换了反倒热爆了。

网友(点评):
可能已经烧断了。就不热了。你换个好的管上去当然要继续热啊

网友:
g极如果悬空的话。 mos爆的。不合理啊。

网友B:
没有BQ24737隔离怎么过去的?直接?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充电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BQ24737隔离怎么过去的?直接?

这芯片貌似只充电不控制隔离

网友:
保护隔离要是过了 就是管子短路了直接

网友:
值得收藏,小白学习中,感谢奉献!!!!!!

网友:
你这个也太神奇了

网友C:
3v和5v的芯片 是什么料号,,芯片被客户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v和5v的芯片 是什么料号,,芯片被客户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