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V5-571屏幕触控问题

楼主(2020-09-01):
客户的屏幕摔过 导致屏幕触控乱跳  换屏他觉得贵 就只能修了 现在就只能断开屏幕触控的信号
但不知道是哪个信号  帮忙看一下

网友A:
触摸的排线拔掉就好

网友:
触控排线和屏线是合一起的  要拔线只有拆屏 他这个屏幕一脚已经碎了 拆屏幕风险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的排线拔掉就好

触控排线和屏线是合一起的  要拔线只有拆屏 他这个屏幕一脚已经碎了 拆屏幕风险很大

网友:
看在系统下能不能把触摸功能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