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7进水维修案例,做一些经验记录

楼主(2020-09-01):
板号:820-00928-A
此机板载硬盘,内存,带独显。

后壳信息:

故障:进水故障部位:

洗洗刷刷后,进水区域所有芯片拆下重焊。
能听到插入适配器的声音,屏幕不显示
于是找背光芯片,查条件如下:

于是换芯片,发现换完故障未变,接着跑电路,发现此处电阻无群大,原来上面的现象是芯片保护的症状:

换之解决问题:

type-C的苹果本子一般为16年以后的,不是专修,修的比较少,分享些心得吧……
此机4个type-c接口各有一个type-c芯片,所有接口功能完善,国产机有些虽然有type-c但据标注和实测,只有一个接口插进去能充电……
此机需要注意的地方,不插电池或电池电量低会导致上电显示电池电量低图标后掉电,如果看不到屏幕,遇到类似情况最好充会电……

此机不接屏不出背光开启信号EDP_BKLT_EN,背光不亮没有看到暗屏,没有看到任何显示……

网友:
都发绿了,应该是进了很久了

网友:
楼主这实践经验不错

网友A:
很多人进水了第一时间不处理。非要等。。。等。也不知道等什么。。。

网友:
正好 修到一到一台 1707    感谢楼主 分享   少走弯路

网友:
可以可以  还好 问题不是很大  楼主也细心

网友:
可以可以  还好 问题不是很大  楼主也细心
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进水了第一时间不处理。非要等。。。等。也不知道等什么。。。

你是做维修的,懂这些,客户以为进水了,晾干就能用了。。所以就等喽。。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基本功扎实,学习了

网友:
进水成这样,这波修得比较顺溜

网友:
客户以为进水了,晾干就能用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一下

网友:
晾干就能用了

网友:
进的貌似不是水.....

网友:
这个机器见得都不多我这里

网友:
苹果的机器带图纸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