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惠普 Pavilion G4 DA0R33MB6E0 不开机

楼主(2020-09-01):
机器型号:惠普 Pavilion G4 DA0R33MB6E0 机器故障:不开机,按开机键无反应

其他:同行寄过来的机器
拆开机器,测各大电感及公共点未发现短路,插电待机0.005后降到0.001,测量发现没有待机3.3V、5V,发现待机芯片被换过

打开图纸,测量待机芯片相关数据:

VIN:19V(正常)

VREG3:3.3V(正常)

VREG5:4.9V(正常)

于是断定待机芯片并没有坏,在论坛上搜图纸时发现了这样一篇文章

说的是开关旁边这几个电容容易问题,观察了下发现这几个电容进水腐蚀,心想拆掉就好了,于是拆掉

拆掉后发现故障依旧,任然不触发。

继续测量开关接口电压

+3VPCU:3.3V 正常

NBSWON1#:0V 不正常

NBSWON1#到EC、
+3VPCU之间不正常,测量R442发现R442两端都是3.3V(正常),于是

连接R442到开关第4角(NBSWON1#)

连上后触发电流一路小跑,成功亮机

进入系统一切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
这机子是按开关后,才有3V/5V待机,学习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