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个事

楼主(2020-09-01):
请问大家有没有知道 笔记本2代低压CPU转 989B的转接板哪有卖的,手上有好几个这样的U想改几个自己用用

网友(点评):
我要想知道那里有卖的,有知道的通知一下!

网友A:
这种BGA一焊下面的针脚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BGA一焊下面的针脚就掉了

放主板座上别扭螺丝

网友:
这CPU不值钱,不值得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