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锁界面绕ID,理论12.4.8---13.6.1都行的

楼主(2020-09-01):
这是激活锁界面绕ID的,理论12.4.8---13.6.1都行的
1,电脑安装爱思助手,打开爱思点击一键越狱
2,制作越狱优盘
3,有盘制作好,重启电脑进入优盘系统
4,进入越狱界面,有些显示sorry的选择第一个选项就行了
5,手机按到恢复模式
6,按start,进入下一步,按提示操作
7,之后就等出现all done就越狱成功了
8,电脑重启进入windows界面打开绕过软件,识别出来了就可以开始了
9,等一会出现done就全部成功了
10,两个绕过的软件都可以重启还原

 会员1564353100鑫豆2024-12-21 20:42
 会员461800100鑫豆2024-10-27 14:09
 会员917627100鑫豆2024-8-18 15:03
 会员838861100鑫豆2024-8-2 10:43
 会员1552397100鑫豆2024-6-2 20:49

FRPFILE iCloud Bypass Tool v3.zip

WFC
绕过软件都是外国大佬分享的,经常更新,有些太大我传不上来
WFC
有需要的可以关注这个帖子,有新款软件我就更新

网友:
好教程,感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 长见识了

网友A:
真的假的,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
有空试试

网友:
能不能打电话

WFC

网友B:
可以绕过去不过不能设密码和关机

WFC

网友:
还好吧,基本上现在满大街都是绕id教程,要注意无基带不能重启,大部分都可以重启,三网不能解信号,屏幕锁没刷过机可以解信号

网友:
谢谢分享,留着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假的,有没有人试过

13.3以上,重启后又恢复,还要给下源文件才能重启不恢复

网友:
有一台放在家里好久了  准备试一试

网友:
什么时候把手机插电脑上阿

WFC

网友:
请问激活的时候是否要跳过ID,然后下载软件应用是不是只能用爱思助手下载了

WFC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真的假的,有没有人试过

真的,本人已经亲测过,只不过用的黑苹果

网友:
这个有点厉害先支持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收藏了 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
下起来试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本人已经亲测过,只不过用的黑苹果

能打电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绕过去不过不能设密码和关机

能关机能还原

网友:
不能打电话

网友:
那没啥意思啊?还不如分尸卖了

网友:
不能打电话基本也是废

网友:
这个是可以打电话关机重启的,不过这个得没刷机的,才可以用!顺便再送大家一个神器,不用刷机,还原手机!1,越狱。2,打开软件点左边的按钮备份数据。3,还原系统。4,再越狱。5,再用软件点击右边的按钮,就ok了。6,准备一张带pin码的卡,插进去,就可以用了!(建议13系统的不要用这个,因为13系统如果手机已停用状态,没有刷机是有机会可以100%移除icloud里面的,不要自己操作。)

iFRPFILE Passcode Bypass Tool.zip

Checkra1n 一键抹除 v1.0.zip

WFC
我有台IPAD AIR 2的刷过机绕过ID可以用了,这方法确定能用!!!
建议13系统的不要用这个,因为13系统如果手机已停用状态,没有刷机是有机会可以100%移除icloud里面的,不要自己操作。) 这个能具体一些说明吗?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
这个出来很久了。这种办法是重启后越狱就没用了。刷机过的话,手机里面一些激活数据没有了。所以就不能打电话了。没刷机过的,因为之前可以打电话,激活数据在的。绕过以后就可以继续打电话。

网友(2020-10-10):
最新的软件,没办法上传大件,只能分压了,要全部下载下来然后再解压就行了!

iActivation v5 Untethered.7z.001

iActivation v5 Untethered.7z.002

iActivation v5 Untethered.7z.003

iActivation v5 Untethered.7z.004

iActivation v5 Untethered.7z.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