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原厂主板 Intel DP35DP ME固件没有

楼主(2020-09-01):
闲鱼上收了个号称新的老主板,系统能正常安装,但是进入 BIOS 里面无法查看系统信息,如温度之类的,选项进不去,查看ME固件的版本,发现是4个0,这是不是就是掉ME固件了? 要怎么处理,BIOS也能正常升级,升级完了 ME固件还是4个0,百度搜了很久没有相关信息,特意来这个论坛注册个账号求助,感谢!

网友A:
把ROM芯片备份出来

然后用工具把对应芯片组的ME版本给添加进去就可以了

有工具的,现成的,教程在论坛也有。唯一的关键就是选择正确的ME版本,这玩意会丢失,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ROM芯片备份出来

然后用工具把对应芯片组的ME版本给添加进去就可以了

小白一个,查了老半天,又是编程器什么的,不知从何搞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ROM芯片备份出来

然后用工具把对应芯片组的ME版本给添加进去就可以了

目前了解到,是不是 用编程器 备份 BIOS,然后分离净化BIOS里的ME,合成新的BIOS后再用编程器刷回去就行了?

网友:
INTEL原装板,再无BIOS可下载。

网友B:
都知道INTEL原装板 难修,所以从来不碰

网友C:
Intel的BIOS合成其实很简单,很快我的课程就会讲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tel的BIOS合成其实很简单,很快我的课程就会讲

现在有个大问题……买了 XTW100 编程器,但是死活无法读取、识别芯片,怎么试都不行,看有人说给主板通电可以,但是我连上了电源后依然不行!总是提示找不到编程器,硬选择型号读取的话,得到的都是0的空的数据,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知道INTEL原装板 难修,所以从来不碰

确实好像很麻烦的样子……现在是读取芯片都不行,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