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E470

楼主(2020-09-01):
E470开机有BIOS密码,重新刷BIOS还是一样有密码,刷这个就OK了

E470ok.rom

网友:
解BIOS密码了

网友(2020-12-05):
这bios 能亮机  慢 不说,还掉电    我刷上后的反应,亮机后几秒就掉电 在开也能亮,还是掉电   亮机也慢

网友(2021-12-01):
这个不行,亮机一分钟就掉电

网友(2022-03-09):
这bios 能亮机  慢 不说,还掉电    我刷上后的反应,亮机后几秒就掉电 在开也能亮,还是掉电   亮机也慢,,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