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 版号:LA-5751P 开机进系统后十几秒钟就掉电,

楼主(2020-09-01):
联想Z460 版号:LA-5751P 开机进系统后十几秒钟就掉电,播放视频更是掉电快,掉电后,U4的D极+3VALW还有3.3V电压,S极0V,求思路。

网友:
嘿嘿。。。搞坏了再修

网友:
这种掉电 最基本的线排除下是不是过热引起的保护

网友:
掉电老师傅都是比较棘手的问题

网友:
掉电是头痛的事情。

网友:
最后烘了(加热)南桥就不掉电了。谢谢同行了。

网友(2021-11-20):
楼主  真是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