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用三十分钟自动断电关机,无法开机,第二天开机半个小时再次重复

楼主(2020-09-02):
电脑每天第一次开机后运行半个小时,然后就突然断电关机,然后再开机CPU风扇都正常转动,但是转速很高。电脑黑屏无法启动,休息一天第二天早上又能开机,但是半个小时之内又重复。
1、怀疑过散热问题,进BIOS把CPU风扇调整为最低1000转。用MSI小飞机把显卡风扇也调整的很高。用GPUZ也录了监控文件,第二天打开看了,断电瞬间温度也是正常的,电压也是正常的。
2、内存条也擦了,主板电池也放电了。
买的主板诊断卡已经在路上了,还有什么能怀疑的啊?求大佬指点,

网友:
求大佬们指点迷津,也怀疑过硬盘,把硬盘装到我的笔记本上也能正常运行,

网友:
显卡、BIOS问题?坐等解决

网友A:
可以换块主板看看,还有电源

网友B:
明显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块主板看看,还有电源

1、主板之前用着都正常,突然间这样了,,,,中间我也没有更新过主板BIOS,是什么地方接触不良嘛?
2、之前我也怀疑过电源,但是现在启动黑屏,好像和电源没什么关系吧,毕竟供电是正常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明显BIOS问题

求指点,为什么怀疑BIOS啊?
因为我之前已经用了很久了,因为这个问题,我重装系统成了win7,BIOS也没更新过。(主要是怕更新成砖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求指点,为什么怀疑BIOS啊?
因为我之前已经用了很久了,因为这个问题,我重装系统成了win7,BIOS也没更 ...

联想 华硕  尤其是一代二代处理器的  半小时掉电排除温度问题 刷BIOS能解决绝大部分问题  为什么怀疑BIOS   没有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问题刷BIOS 解决过十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 华硕  尤其是一代二代处理器的  半小时掉电排除温度问题 刷BIOS能解决绝大部分问题  为什么怀疑BIOS ...

好吧,我用的是V星的B85主板,现在开机十来分钟就自动关机了,今天我进主板BIOS看了看,十分钟不到就开始重启,然后主板诊断卡一直到A2就开始重启,重启了一会以后我彻底断电关机了一会,再重新启动就一直是00了,主板未运行,我这也不敢刷BIOS了,刷BIOS期间掉电怎么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 华硕  尤其是一代二代处理器的  半小时掉电排除温度问题 刷BIOS能解决绝大部分问题  为什么怀疑BIOS ...

买了BIOS编码器,这个主板还有JSPIt1接口,准备刷个BIOS看看吧,多谢大佬,不行我再咨询您,,,

网友:
怀疑是电容处于坏的边缘了。我之前一块主板也是这样,电容爆浆了,勉强用一会,坏了就开不了,放了之后又可以再开。电容用一段时间发热就关机了,冷下来又能勉强用下……供参考

网友:
修好了,多谢各位大神的指点。因为买的BIOS编程器还没到,所以用了另个大神发的,MSI B85M-IE35的通病的一个方法,把南桥供电旁边的一个电阻直接用锡焊加了一点铜丝短接掉,给VCCD3供过去3.3V电压,现在启动也正常了,用了半个小时也没事了,不过焊的也一般就不上图了,也不知道那一大堆锡焊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而且从去年开始电脑一直每隔四五秒就卡一下,每隔四五秒就卡一下,昨天晚上也彻底解决了。GTX960的显卡,把显卡驱动降级到15年的了,彻底解决了,一点不卡,极度流畅:kuq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