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K R1.01可以触发但点不亮的维修

楼主(2020-09-02):
华硕H81M-K R1.01可以触发但点不亮的维修
故障描述:可以触发运行,但不跑码点不亮
维修过程:主板插上电源,短接开关针,可以触发、风扇转,但是诊断卡停在00不跑码、主板点不亮;测得桥供电PQ303无1.05v电压输出,如图:
据图可知,PQ303受控于PU301,测得PU301的1、2、3脚均无电压,而此处电压由电阻PR332的+3VSB而来,可PR332上居然没有+3VSB电压,但是其余+3VSB节点处电压都正常,经仔细检查发现,PR332的+3VSB一端腐蚀断裂,把断裂处清洗干净后重新焊接电阻后,上电开机测试,诊断卡正常跑码了、显示器也显示了,再测PU301的1、2、3脚电压正常了,桥供电PQ303各端电压也正常了,至此维修完毕。
以下为修复后的相应各点电压图:
附:华硕H81M-K R1.01点位图

网友:
学习了,先收藏为敬

网友:
给愿意分享的人加分

网友:
多看多学,感谢分享。

网友:
维修要有好的思路,支持

网友:
光上图清晰就,

网友A:
这个点位图用什么软件打开

网友:
发帖的精神值得佩服,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点位图用什么软件打开

通用的“BoardViewer”就可以了

网友:
华硕的这个电压好多B75的板也有这个问题,可以断开芯片供电直接飞1.05V,也可以

网友:
学习了,下次就可以秒杀了,感谢分享!分享的人最帅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好像是me供电1.05V,挺多华硕主板都有这问题,飞一个就行

网友:
好思路  多学习

网友:
华硕的主板问题多,但都是小问题,难找!干的漂亮!!

网友:
老哥捡钱了

网友(2020-11-12):
我手上的板子各个电压都有 真的是桥挂了吗

网友:
这个思路应该对华硕H61M-K主板的维修也有借鉴作用。

网友:
找到原因很重要,维修一个故障点还好。